海康威视视觉点胶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07):
各位大师:
小弟有一个项目是用海康威视视觉对流水线上随意放置的产品进行点胶。具体要求是:在一条流水线上由员工随意放置产品,产品顺着流水线往后道流下来,后道的视觉点胶系统拍到产品后对产品进行点胶,点胶时流水线可以停下来,等这个产品点完胶后再启动流水线将下一个产品流下来,依次这样循环点胶。
要求用视觉配合点胶机构进行点胶,点胶机构由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配点胶头组成。我现在较为疑惑的是在流水线上随意放置的产品横七竖八的怎样才能够保证不同放置位置的产品都能够在同一个位置点胶?

网友A:
方法一:
1、点胶路径事先规划,并记下产品关键几个mark坐标 这是标准的路径和mark
2、后续自动:拍照,mark匹配 那几个关键点的坐标和标准坐标仿射变换,然后再得出新的点胶路径
方法二
点胶路径有明显的标志路径,图像处理,获取xld即可获取点胶路径
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楼主:
你好,你说的太专业了,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简单明白一点啊,谢谢!

网友B:
如果是使用海康的视觉方案做,那跟海康沟通就好了,如果只是使用海康的相机,那上面的视觉算法就要自己搞定了。具体的思路和方法二楼说的就差不多了。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C:
要用机械把物品移到指定位置?这个写程序获得坐标,用机械啊

网友D:
海康的视觉软件没用过,但视觉的基本方法差不多,可以先用识别工具识别所有零件,得到每个零件的位置坐标和方向数据,然后用这个数据重新规划点胶路径,如果你不理解2楼的专业术语,基本这个项目你很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