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1-04-08):
自动切换手动时,如何保存轴的位置,防止过多的手自动切换,因为手动操作完,切回自动,位置数据要一致才能启动,但是如何在切换时保存数据,并且不会因为手动操作完,切换自动,再切手动,位置数据更新呢

网友A:
设备进入自动中   肯定有一个标志位(例如 M3 )       当在自动模式切换手动的时候     把轴的当前位置都保存下来       切换回自动的时候     用当前位置 去比较  记忆位置(就是刚才存下来的位置)  IF  比较 不一样  就提示用户  启动不了                                  气缸的话 同理

网友B:
手动切换成自动你们不重新回原点的吗

网友C:
我们这的设备都要求先回原点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D:
简单设备统一要求先检查设备原点再进自动,即所有的自动程序都是从一个确定的状态开始的.

复杂设备,或者特殊情况下个别轴,用绝对定位系统+干涉保护逻辑,在任意位置可以直接启动.

还有一些有人机交互的设备,也就是经常需要进入手动模式调整的设备,一般是要做设备侧和手工侧解耦的,相当于做成两台设备然后加总状态连锁,状态不满足可以停下来等,但是不能直接上去就干,伤人坏东西就不得了了.
  • 下载积分:+1(大豪哥) 热心助人!

网友E:
    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没法回原点,或者说是回原点很麻烦,又没有采用绝对值的伺服。我是把伺服里的位置保存到PLC,上电时因伺服位置会清零,就把PLC中保存的停电前的位置作为偏移量,与伺服的位置相加来计算真实位置,上电时由人工确认PLC计算的位置是否准确。这样,只要停机后没有移动过,位置就会一直保持准确。手动就用伺服的点动功能,伺服的位置会跟着变动。
  • 下载积分:+1(大豪哥) 感谢分享!

网友F:
    1楼思路不错,就是复杂的动作程序量很大。

网友G:
    自动位置有了,手动调试,保存到当前位置,自动可以直接运行
    plc

网友H:
    原点复归完成上升沿,暂停中上升沿,自动下降沿都用脚本赋值就行,但是坐标完全一致才能再启动我没这样操作,我只卡气缸条件,我也像2楼一样想过,退出后坐标都有了,进不去再初始化一下把机构按顺序回到手动之前就能再启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原点复归完成上升沿,暂停中上升沿,自动下降沿都用脚本赋值就行,但是坐标完全一致才能再启动我没这样操作,我只卡气缸条件,我也像2楼一样想过,退出后坐标都有了,进不去再初始化一下把机构按顺序回到手动之前就能再启动。

    感觉这样好麻烦,你光提升状态不一致也不行,最好把哪里不一致表现出来才算完美,没想过,光想好像也不麻烦

网友J:
    我都是不一致直接报警 强制设备复位到起始状态  轴运动这块牵扯到到东西太多了  光自动复位这块进搞得头疼了 又不是标准机 标准机还没有搞搞手动切自动程序自己复位  非标到这样搞 时间周期不允许啊
    常驻广东珠海,有项目来聊聊,工控技术需要沉淀,交个朋友一起深

网友K:
    我是写成切换到手动后自动跳出运行状态,得复位后才可以再次启动
    常驻广东珠海,有项目来聊聊,工控技术需要沉淀,交个朋友一起深究

网友L:
运动卡才可以实现的完美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原点复归完成上升沿,暂停中上升沿,自动下降沿都用脚本赋值就行,但是坐标完全一致才能再启动我没这样操作,我只卡气缸条件,我也像2楼一样想过,退出后坐标都有了,进不去再初始化一下把机构按顺序回到手动之前就能再启动。

基恩士大神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感觉这样好麻烦,你光提升状态不一致也不行,最好把哪里不一致表现出来才算完美,没想过,光想好像也不麻烦

铁子,这个是有的,有一个状态监控,提示不一致操作人员会看那里,有当前状态,记忆状态,其实这个也就公司内部调试人员看,客户不会看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