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上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1-04-08):
一直使用威纶通的触摸屏,今天一台新设备需要加点功能是昆仑通态的屏,用网口和USB2口都不能上传提示通讯失败。请教大家应该怎么设置,USB驱动哪里下载?
自学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一般系统自己安装驱动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TPC7032Ki的触摸屏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一般系统自己安装驱动的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
自学

网友B(2021-06-19):
怎么上载成功的,我的上载不了?

网友C:
看下载的时候怎么设置的了
有些可以 U盘备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