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智能模块QJ71C24-R4报故障问题

楼主(2021-04-08):
有没有大师弄过这个,下载模块参数和程序后,报警3300 是需要下载个 GX Configurator-SC重新配置参数吗?

网友A:
1、现在Q的大部分模块都是用GX WORKS2 设置了,不需要GX Configurator-XX
2、检查下智能模块参数有没正常写入,并且模块的IO号和实际IO分配的IO号是否一致
3、反复排查后仍然有错,也有可能是有硬件故障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故障原因都说出了,重新分配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原因都说出了,重新分配I/O
重新分配了IO 也不行呢。。。

网友C(2021-06-01):
解决了吗?

网友D:
把PLC参数设置-IO分配设置设的起始IO与智能功能模块统一,设好后写入,完成后将PLC复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