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威纶通TK6070IK的问题

楼主(2021-04-09):
初次使用威纶的触摸屏,连了一个欧姆龙CP1E的PLC,简单做了一个起保停的测试程序,W0.00启动,W0.01停止,Q100.00输出,并用EB8000在触摸屏组态了画面,W0.00和W0.01用位状态设置,Q100.00用位状态指示灯。联机触摸屏上按启动键,Q100.00没有输出,但在欧姆龙编程软件监视画面强制W0.00,触摸屏上的Q100.00用位状态指示灯有变化,请路过的师傅指点

楼主:
也就是说在触摸屏上按启动停止,PLC没反应,EB8000资料上说用位状态设置有手动和自动,没看懂

网友A(2021-08-04):
没有通讯上

网友B:
就看你的描述没法真正判断问题点,猜测是不是通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