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程序复制。

楼主(2021-04-09):
我公可有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反应不灵。我想买个新的。
但不知道怎么把旧触摸屏的程序复制到新触摸屏里。那
位大侠有知道的么?万分感谢。

网友A:
导出和导入

网友B:
如果没有源程序 估计够呛

网友C:
新屏换旧屏,省心省事

网友D:
上传和下载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huiyang

网友E:
这个屏 上载画面 如果选择不能下载 你只能找源程序。

网友F:
找人换个触摸屏的触控面板,或者把里面的芯片换掉

网友G:
十有八、九都会把 “支持工程上传” 前面的小勾去掉
所以,上传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H:
弄一个U盘,插到屏上,备份工程,然后插到新屏上下载。
好像要一个什么软件的。

网友I:
如果没有禁止上传和加密,可以换,如果要密码,只能自己写了

网友J:
1、点击文件
2、选择上传程序
3、选择通讯模式
4、选择保存位置
5、开始上传
=====================
注意:
如何旧的触摸屏在下载的时候,勾选将支持工程上传。将无法上传程序

网友K:
买个触摸面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