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4-20mA的比较程序吗?

楼主(2021-04-09):
描述:这个又是什么?
这是SMART 4-20ma比较程序吗?

网友A:
小白同志,我是中白,大白和高手没时间理你
第一张图是确定工程量范围,0-27648,超出这个范围的以0和27648界定。
第二张是32位实数计算后取整为双精度整数,然后转换为整数,因为对应模拟量输出的时候需要整数型才行,在smart200里面可以用库指令转换
看看指令手册就明白了
下载积分:+1(wkoo00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my707436680)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3(eaglesence) 热心助人!
eaglesence

网友B:
支持楼上的中白

网友C:
这个简单点说就是一个数据超出范围的处理方式,小于0的取0,大于2万多的那个数,取那个高限
不止可以用于当前你说的那个模拟量

网友D:
应该是o-20ma的 4-20ma取值范围5528-27648

网友E:
程序不完整,看不出来比较的是什么参数
第二段程序:27648*0.9与27648*0.45是取比例值,然后RUOND指令四舍五入,然后DI_I指令将双整数转换为整数存入VW102和VW104
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