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程序下载后不正常

楼主(2021-04-09):
台达ES型号PLC从正常机下上传到电脑,然后下载到另一台机子PLC上,有一个功能不正,我认真检查过二台原机PLC上传到电脑的程序是一样,是不是我的上传与下载方式不对。本机有触模屏操作 会不会有些程不能上传到电脑

网友A:
内存寄存器

网友B:
断电保持不一样

网友C:
你没有参数写进去,要把参数一起下载

zsh340

网友D:
楼上的师付说的对.参数没有写进去,数据寄存器没有数据.如果断电后又不行了,那就是断电保存的没有设置好

楼主(2021-05-10):
下载了寄存器 就是有一个功能不行 但关机后又可以 搞不明

网友E:
是不是特殊继电器没有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