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无法绘制图形,程序不合理怎么办

楼主(2021-04-10):
如图所示,写错了,直接没了
怎么恢复

网友A:
只能说有希望,不代表100%可以恢复

网友B:
回到指令表模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到指令表模式修改
谢谢,布尔非梯形图编辑里有

网友C:
对 切换到非梯形图模式,去除错误 再回到梯形图模式即可

网友D:
把画面设置里指令点数改大点,通常9,改13试下,不行那久只能切换到非梯形图模式

网友E:
GR7写的程序用GR2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