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问三菱GS2107 如何使用MODBUS RTU写入F10

楼主(2021-04-10):
各位好我有一个关于三菱GS2107用MODBUS RTU通一个表头
表头写入要用0X10的指令,想请教在GS2107上该如何设定
附上表头说明书,拜托各位了
根据2楼前辈指出GS2107无法支援F10指令
那我改请问在FX5U上如果要写800(0X320)这个位置
指令应该如何下???

网友A:
目前的GS2107-WTBD 只支持MODBUS 功能码4, 3, 1,0,6
还要分主站,从站时有所不同。
你这个10号指令GS2017不支持,听说出了GS2107-WTBD-N,我还没用过,不清楚能支持不。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那我能改请问如果是在FX5U上我要写800(0X320)这个位置
指令应该要如何写呢ADP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