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电的问题

楼主(2021-04-10):
电源开关下端是变频器,变频器下端是电机,
问题来了
当变频器到电机的线,三相断了两相,变频器报警
及时断开电源开关,这时去把断的那两相接上
问一下兄弟们电机侧有电么?

网友A:
没有,已测试

网友B:
要等变频器带电指示灯熄灭了才可
知易行难

网友C:
变频器有电容,最好放电或者等5-10分钟再接触线路

网友D:
保险点的话,用万用表测一下先

网友E:
断相,电机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