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WORK2打开已做好的工程出问题

楼主(2021-04-10):
有大师知道打开GX WORK2出现的报警情况怎么处理呢,工程是否已经损坏了呢?

网友A:
把这个工程名字改短点,比如ABC,然后直接放到桌面上或D盘根目录再打开试试。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工程名字改短点,比如ABC,然后直接放到桌面上或D盘根目录再打开试试。
还是无效呢!!
小侯

网友B:
我之前遇過這樣的狀況
那是在程式中有SFC
其中SFC的命名中有繁體字
而我的系統是繁體中文,軟體是簡體中文
當初儲存時仍可正常存檔
但後續邀開啟時就無法開了
可以透過Microsoft AppLocale之類改變程式語言環境看看
常常因為程式語言環境出問題
甚至一些標籤之類的在程式中看起來都正常,但是灌入PLC就會異常
也都是程式語言環境出問題
照三菱官方的GX Works2 的改善履歷中有提到1.595有對SFC的程式語言跟項目語言不同而無法讀取有作改進

网友C:
不会有加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