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1):
A=a/b乘以B+1,如图,B值触摸屏可以改,会变,FX3U怎么写程序

网友A:
你数学模型都出来了,剩下的就是找到相应的指令,实现你的要求就可以了。
小侯

网友B:
在PLC作計算時要考慮到乘除的轉換,在計算乘法會變成32位元,而除法時會有商數跟餘數,且除數不得為零
而我算式內超出±32767,用ST直接列算式計算,結果就有問題
Y=(A/X)*(X+1)

Y=[A(X+1)]/X
雖然計篹起來是一樣,但是在程式內的先後順序也會造成結果不一樣
一般來說都會先乘後除,減少餘數造成的影響
轉換成浮點數以後再做浮點數運篹比較好

另外A=(A/B)*(B+1),直接列這樣算式在PLC內一定有問題
  • 下载积分:+1(renzhigang79)

网友C:
    弄得太复杂了吧,A=A*(B+1)/B换算一下不就是A=A+A/B,就简单几行程序不就出来了吗?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要用浮点数除法,直接D/会只有商,没有余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弄得太复杂了吧,A=A*(B+1)/B换算一下不就是A=A+A/B,就简单几行程序不就出来了吗?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要用浮点数除法,直接D/会只有商,没有余数

    有余数,你这个化简一下的方便很多,老哥稳!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