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1):
三菱PLC中如何把D200中的16位数据H03E8转换成2个8位数?

网友A:
除以256 取整 取余
  • 下载积分:+5(飞龙舞天)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wangnaizhi) 人才 这个确实上最简单到 ..
  • 下载积分:+5(hardy_6817) 人才~~!!!

网友B:
    MOV D200  K4M0
    MOV K2M0 D1
    MOV K2M8 D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以256 取整 取余

    这个我还确实没想到,我只是想着怎么用与,或者,用K4M0,或者分离高低字节

楼主:
    都是高手

楼主:
    都是高手 ,醍醐灌顶,差得就是一点思路
    zsh34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OV D200  K4M0
    MOV K2M0 D1
    MOV K2M8 D2

    典型用法

网友E:
    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这样?

网友F:
    正规军写法
    jmaxj

网友G:
    都是大师级别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H:
    枫落云端  正规写法

网友I:
8楼是正规写法

网友H:
CRC寄存器 := 16#FFFF ;
(*Z0 := 0 ;*)
序号:= 0 ;
(*temp[3]:=数量;*)
FOR  CRC数量 := 3  TO  数量  BY  1 DO
    (*MOV(M8000 , D20Z0 , CRC临时);*)
    CRC临时:=接收源[序号];
    (*temp[序号]:=接收源[序号];*)

    WXOR( M8000, CRC临时 , CRC寄存器 , CRC寄存器);
    (*Z0:=Z0+1;*)
    序号:=序号+1;
    FOR  右移 := 0  TO  7  BY  1  DO
         MOV( M8000 , CRC寄存器 , K4M10 );
         ROR( M8000 , 1 , CRC寄存器 );
         WAND( M8000 , 16#7FFF , CRC寄存器  , CRC寄存器  );
         WXOR( M10 , 16#A001, CRC寄存器 , CRC寄存器 );
    END_FOR;
END_FOR;
(*temp[2]:=CRC寄存器;*)

ST编程写法

网友J(2021-07-20):
3u及以上可以用WTOB。
2N等之前的用
MOV D200  K4M0
MOV K2M0 D1
MOV K2M8 D2

网友K:
醍醐灌顶,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除以256 取整 取余

c51必备技能

网友M:
除以h100不是得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