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21-04-11):
西门子的定时器PT输入时间,看教学视频可以直接输入时间(例如:5S,5m,5H;确定后自动变为T#5S,T#5M,T#5H),而我输入就会报错,也不会产生变化。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求大佬解答

网友A:
直接输入T#5S,T#5M,T#5H试试

楼主:
直接输入T#5S可以,但是输入5S,按回车不会自动变成T#5S

网友B:
直接输入5,就是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输入5,就是5秒
直接输入5会显示5ms

网友A:
或许有个输入智能识别的设置
=

网友C:
同问,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哪里可能需要设置一下吧,还是直接输入5000吧 也是5S

网友D:
博途版本不同 好像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