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1):
三菱FX1N  状态继电器怎么都是断电保持型, 这个梯形图PLC断电上电后X1在没有导通的情况下Y0就导通了,也就是说PLC断电上电后Y0就导通。按X0后Y1导通,断电上电后Y1还导通这是怎么回事,S0和S1 怎么有断电保持?上电后没按X1 Y0怎么能导通???

网友A:
RST 一下呗

网友B:
ZRSTP S0 S127
zsh340

网友C:
PLC参数内的停电保持设一下,还有S状态器如果当步进用就要用STL转移,如果当普通中继用,就跟M一样的用.上面梯形图用了SET,如果没有STL转移,那就跟普通M一样,要RST复位.编程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多看看手册吧

楼主:
谢谢 指点 ,用普通继电器M 就不会出现此问题,也就是说用set置位M0导通 ,  PLC断电后再上电M0断开状态。 用S0怎么成断电保持的呢?书上说S500以后才是断电保持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指点 ,用普通继电器M 就不会出现此问题,也就是说用set置位M0导通 ,  PLC断电后再上电M0断开状态。 用S0怎么成断电保持的呢?书上说S500以后才是断电保持型。

你看下你的软元件设定里面是不是全部设定成保持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指点 ,用普通继电器M 就不会出现此问题,也就是说用set置位M0导通 ,  PLC断电后再上电M0断开状态。 用S0怎么成断电保持的呢?书上说S500以后才是断电保持型。

手冊裡 S0~S999 都是斷電保持的,你可能看得是 FX-2N 手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