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变址寄存器用法

楼主(2021-04-11):
现有600个连续寄存器,每十个寄存器为一组,共60组,每组存有相同个数的字符,但每组字符不能完全相同。现改变任意一组里的字符,长度不变,如60组里有相同的字符串的组需找出来,更改成不同。图片里的程序只能找出相邻组的不同,不能找出任意不相邻的组的不同,请各位看下问题出在哪里?怎样改,谢谢!

楼主:
谢谢!能看下代码吗?

网友A:
我写的是每次找出2个相同的,当你修改其中一个后,会再次找相同的,直到找完所有的。如果要一次找出所有相同的会造成一次循环数量太大,除非是导入数据,否则手工输入的话是没有机会一次多个重复的。

网友A:
一次显示多个重复,重复的序号显示在D700-701-702-。。。。
如果多组重复,入1、3、5组相同、6、7、8组相同,但这两组又不同,那么只能显示一组,当一组修改完后才能显示下一组相同的。

网友B(2021-06-24):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54338]
请问你这个GIF是用什么软件做的?能否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