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带原点问题

楼主(2021-04-12):
我使用NJ301控制拉带伺服,跟上游的交互是每来一个产品,就走一格位置
现在情况是,拉带无原点,不能自己找起点位置,软件设置的零位置预设
担心在运行时伺服报错了,起点丢失,位置都不对了
这种情况是不是一定要用到绝对式伺服才可以,或者在加个原点感应,然后每走一格的位置上加转感应片
斗志不能低

楼主:
在没断电情况下,伺服报错没关系,有当前位置信息,还可以走到目标一个产品位置上
或者不使用原点感应有别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在工装上装信号铁之类,每走一格都可以传感器检测,再装一个入口物料有无检测

楼主:
其实我想问大家的事,这种情况,是选用绝对式伺服好,还是拉带加装原点好
斗志不能低

楼主:
最后结论,要原点也要绝对值
斗志不能低

网友B:
加装原点有异常的情况下就要找原点,用绝对式就算异常了,伺服也可以直接走着找到原来设定的点后停下来给出OK信号
是的,我也想通了,谢谢帮助,拉带首尾都与其他对位置,所以是绝不能走位置走偏了

楼主:
主要还有个位置溢出问题,我写的是每走一次都要清零位置数据,加装原点的话,SETPOS指令又会丢失原点,还是用绝对式不加原点,不改回原点参数
斗志不能低

网友A(2021-05-15):
其实可以试试模态轴

网友C:
要原点也要绝对值,每次走绝对定位用定位完成信号清除脉冲当前值
零位置预设清除吗?SETPOS会导致原点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