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2):
如图怎么把crc和校验改成三菱fx5u梯形图计算
已知 02 07 21 15 的和校验值为 1F BB

网友A:
  public static byte[] CRC16(byte[] data)
        {
            int len = data.Length;

            if (len > 0)
            {
                ushort crc = 0xFFFF;

                for (int i = 0; i < len; i++)
                {
                    crc = (ushort)(crc ^ (data));
                    for (int j = 0; j < 8; j++)
                    {
                        crc = (crc & 1) != 0 ? (ushort)((crc >> 1) ^ 0xA001) : (ushort)(crc >> 1);
                    }
                }
                byte hi = (byte)((crc & 0xFF00) >> 8);  //高位置
                byte lo = (byte)(crc & 0x00FF);         //低位置

                return new byte[] { hi, lo };
            }
            return new byte[] { 0, 0 };
        }
真诚感谢!
我需要三菱梯形图,这个不好会用

网友B:
5U不是有个专门的CRC指令块吗  指令里面搜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