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3):
描述:变频器参数设置
描述:PLC通信参数设置
描述:程序
PLC与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一致,程序中接通中间继电器,通信专用指令能执行,指令执行完后,m8029也接通了,硬件上通信模块SD也会闪烁;RD一直没不闪烁过

IVDR  K1  H0ED  D101  K2  将D101的值写入1#变频器,写入设定频率(RAM),指令执行了,但是变频器频率数字没任何改变

***********变频器没接电机

##########请大师傅们帮我探讨下,谢谢

以上内容是2021.4.13发布的讨论
——————————————————————————————————————————————

以下内容是2021.4.14发布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后发现是线接错了,正确接线应该是:
变频器            PLC

RDA      接     SDA
RDB      接     SDB
SDA      接     RDA
SDB      接     RDB
(希望对后面的人有所帮助)

网友A:
没通迅上呗,查线呗!
QQ:389097681

网友B:
引用楼主15310616105于2021-04-13 02:32发表的 三菱变频器指令通信无效 :
PLC与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一致,程序中接通中间继电器,通信专用指令能执行,指令执行完后,m8029也接通了,硬件上通信模块SD也会闪烁;RD一直没不闪烁过

IVDR  K1  H0ED  D101  K2  将D101的值写入1#变频器,写入设定频率(RAM),指令执行了,但是变频器频率数字没任何改变

我想看看你设定参数都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看你设定参数都是啥

第一张图是变频器参数,第二张是PLC参数
QQ:389097681

网友B:
描述:把传送控制步骤设为格式1
描述:把121、122都设为9999
试试这个
=

网友C:
m8161常ON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8161常ON了吗?

我使用的是通道2,直接软件设置的通道2,不需要用特殊寄存器和特殊继电器设置吧
=

网友C:
在通道里只是设置了D8120通讯格式,不包含M8161

网友D:
plc应该用专用协议的吧

QQ:389097681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lc应该用专用协议的吧

专用一般用于触摸屏的
QQ:389097681

网友B:
引用楼主15310616105于2021-04-13 02:32发表的 三菱变频器指令通信无效 :
PLC与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一致,程序中接通中间继电器,通信专用指令能执行,指令执行完后,m8029也接通了,硬件上通信模块SD也会闪烁;RD一直没不闪烁过

IVDR  K1  H0ED  D101  K2  将D101的值写入1#变频器,写入设定频率(RAM),指令执行了,但是变频器频率数字没任何改变

你正反转什么可以通信上吗,如果可以就是设置问题了,你要写读频率的话,要把格式四改成一,变频器校验码那一块(124:1)照现在的不要变试试

网友E:
看看大家的讨论,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用一般用于触摸屏的
对,我威纶触摸屏就是用的通道1,232BD模块,就是选的专用协议

楼主:
就是线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没通迅上呗,查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