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全局变量中数组问题

楼主(2021-04-13):
字软元件 和使用位指定啥意思

网友A:
给你两个图
你看下就明白了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是红色框框的

网友B:
使用位指定的说明

网友B:
结构体数组的偏移值,正常初始D设定好的情况下,数组的D会依次排列,如果设置偏移值为100,则会以[0]-100 [1]-200 [2]-300的排列进行数据分配,大概意思就这样,不太会表达,希望你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