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3):
欧姆龙E5CC报警输出SUB1和SUB2地址读出来不知道是哪个,如何转成m输出?
附件: 三菱plc通讯欧姆龙E5CC温控.zip (174 K) 下载次数:54

网友A:
警报输出温控器上不是直接有触点吗?再者你温度值都读出来了,上下限报警自己在PLC里面也可以直接比较就好了。

楼主:
我不知道温控表读出来的状态1(4字节H0002)放在哪个寄存器上,是放在寄存器D6几上?

网友B:
引用楼主黎广任于2021-04-13 17:42发表的 三菱plc通讯欧姆龙E5CC报警地址是哪个? :
欧姆龙E5CC报警输出SUB1和SUB2地址读出来不知道是哪个,如何转成m输出?

编程要写明注释这样大家才看明白,才帮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温控表读出来的状态1(4字节H0002)放在哪个寄存器上,是放在寄存器D6几上?

你截的圖上不是寫了嗎,報警1-3對應b12-14位

网友C:
按你的写法,状态1应该是D53,状态2是D54,D53.C是报警1,D53.D是报警2,D53.E是报警3

网友D:
走rtu 通讯。 当前值与设定值作比较就可以做温度上下限报警。 也可以直接加在E5CC引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