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3):
闸门控制谁有好的方法,液位我用两个定时器作为脉冲控制电机运行和停止时间,液位偏差大时运行时间长,偏差小的时候运行时间短,当低于死区设置值时停止控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自动控制,在这里感觉用PID控制电机启停太频繁反而不利于电机,所以用了这个方法,用pwm和这个方法差不多,谁有空帮我看看哪里还需要改进的,指点下。
附件: 河闸主控程序.rar (44 K) 下载次数: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

打不开是不可能的,你用的什么打不开,这个是smart200的程序

网友B:
感觉没看懂,也许我水平比较凹吧
电机控制里面第八段
液位小于设定值A就不动作了,然后液位大于设定值B且大于设定值C开阀a,液位小于设定值B大于设定值C关阀a;液位大于设定值B且大于设定值E开阀b,液位小于设定值B大于设定值E关阀b。
个人感觉设定值C和E没啥用啊?
还有你的用电量,感觉只能加两天的,第三天就又从新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看懂,也许我水平比较凹吧
电机控制里面第八段
液位小于设定值A就不动作了,然后液位大于设定值B且大于设定值C开阀a,液位小于设定值B大于设定值C关阀a;液位大于设定值B且大于设定值E开阀b,液位小于设定值B大于设定值E关阀b。
个人感觉设定值C和E没啥用啊?
还有你的用电量,感觉只能加两天的,第三天就又从新开始了

呵呵,对于输出对应没怎么管他,主要是这个控制方法对于河道的变化来说是不是能适用,电量计算就是记录前一天的用电量,记录月份的和年的没做完,主要方向是看看这个方法对不对,方法对就行,其他细节再做

网友C:
是不是根据液位的偏差来调整阀门的开度啊。。阀门是用正反转电机控制,但一定要设定临界死区。。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D:
提供思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