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4):
从一台FX3U上载的程序,显示不完全,上载几次都一样。
这是啥问题?
小侯

网友A:
那個應該是上面有NOP空操作指令
有時在線上修改會有這樣狀況產生
你可以把階梯圖寫入至CSV文件看看
應該可以看到N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應該是上面有NOP空操作指令
有時在線上修改會有這樣狀況產生
你可以把階梯圖寫入至CSV文件看看
應該可以看到NOP

谢谢~~!
真的是额
你是台湾人吗?用的繁体字
我这有个安川的PLC程序,注释应该是繁体字,我打开显示乱码,怎样才能显示繁体?
小侯

网友A:
你找個
Microsoft AppLocale
這樣可以改變程式的語系
讓軟體中有亂碼的地方變正常

這兩個都是同一個程式,只不過一個我直接開啟,另一個將程式轉成簡體語系後開啟
  • 下载积分:+5(hardy_6817) 安川的MPE720 Ver.7打开 ..

网友B:
    受教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你找個
    Microsoft AppLocale
    這樣可以改變程式的語系
    讓軟體中有亂碼的地方變正常
    [attachment=254431]
    小侯

网友A:
    開啟Microsoft AppLocale
    再透過Microsoft AppLocale去開啟你要用的應用程式
    並設置要開啟的語系
    QQ:38909768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54680]
    [attachment=254681]
    開啟Microsoft AppLocale
    再透過Microsoft AppLocale去開啟你要用的應用程式
    並設置要開啟的語系

    学习了!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