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4):
各位大神 在三项电 电路中 任意两项为220
用三菱HF-KP43的电机
电机铭牌上面标的电流为2.9A    这个2.9A是
怎么得出来的?  然后再接了一个
120W的整流器 DC24V 输入电压220V
  各位大神
我在选择断路器的开关时应该如何选择多大
电流的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你这个伺服电机加快开控制码?那要伺服驱动器干嘛?

网友B:
看手册看手册 je很详细的  多少功率的电源 输入多少电流 输出多少电流 建议用多少的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看手册 je很详细的  多少功率的电源 输入多少电流 输出多少电流 建议用多少的电线

我就是不懂这个功率因数怎么得出来的 ?
所以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犯难了
我主要是想算出电机铭牌上面标的电流怎么来的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C:
电机铭牌是厂家给的啊,你只看驱动器的电参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铭牌是厂家给的啊,你只看驱动器的电参数就行

你好 选择主电路总开关 是这样的 我使用了2个 MR Je 20BB驱动器配的电机HG Kn23J S100      2个70B的驱动 电机 HG KN73j S100  驱动器输入电源是单相220V     我的总电流用I=P/(1.732X220x功率因数)就是这个功率因数把我难住了 应该怎么算
我还有一个120W的整流器 220V变24V   我在考虑主电路总开关时只用考虑120W整流器的电流还是24V输出的电流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D:
伺服一般1.5倍电流配空开注意配D型空开,有的厂家2-3倍的也有。你实在不放心按照推荐的配。例如三菱样本手册附录会有选配件推荐。
  • 下载积分:+3(gz068909) 好的 我参考下

网友E:
    铭牌标签或是使用手册都有输入电源的标识,伺服的只需要看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了,把所有的用电设备,就是接电源线的那些,输入电流加起来,在向上选一档就可以了,一般用电量不大的都可以这么算
  • 下载积分:+3(gz068909) 受教了  整流 ..

网友F:
    楼主算得很仔细啊。。我一般就把主要部件的额定电流加起来,在总数上再留点余量,就这么着了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