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 四条链条实现速度一样并且恒定 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21-04-14):
请教大神们
四台三相电动机加减速机来带动四条链条 , 用变频器能实现恒定速度吗? 链条8米 进出料都用机械手绝对时间取放料,所以需要四条链条速度一样并且恒定
。
下载积分:+1(刘建伟) 热心助人!

网友A:
要不试试看能不能一拖四

网友B:
就怕加减速,真开起来了自己会动态平衡

楼主:
不用考虑加减速 启动后就恒速一直转 四个链条速度要一样

网友C:
英威腾GD35一拖三

网友D:
考虑一下一拖四,速度同步

网友E:
普通电机很难达到一样的转速

网友F:
普通电机要能实现,就不用伺服了

网友G:
用一台变频器做主机,用主机变频器输出的模拟量分别控制另外3台变频器,测量速度后更改不同步变频器的最高频率,使后三台变频器速度与主机一致,你实验一下看看。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H:
一拖四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