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屏和PLC系数问题

楼主(2021-04-14):
本人菜鸟,碰到一个问题,大神帮忙解答一下,用三菱的fx3u的运动控制,电子齿轮比设置了10000/1000, 1000个脉冲转一圈走10MM,然后在组态屏上要设置数值输入,如果直接1000为单位输入,那数值太大了,于是就想到一个笨办法,组态屏上输入的数值都乘于一个系数,比如100,那在屏上输1就是1CM ,但是这样每个输入值都要乘于这个系数,感觉这个办法好笨 ,正常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A:
比例缩放
huiyang

网友B:
组态有角本 可以算好 先 实在不行 PLC内部也要以处理吧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触摸屏,有些触摸屏除了写脚本程序外,本身有个数据处理

网友D:
大部分的触摸屏都可以设置比例缩放,而且像主流的威纶之类的屏幕可以直接设置整数数据类型显示的小数点位置,等于是以10为倍数直接缩放,比如触摸屏设置小数点在3位,那么输入3.456,PLC里面直接就是3456,这个是最佳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