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或者NX NJ系列可以像三菱那样用K4M0等等吗

楼主(2021-04-15):
如题,可以像三菱那样用K4M0,或者K1M15 K2M23 K3M1000等等,可以自由搭配的
斗志不能低

网友A(2021-11-23):
不能的,可以先 与 去除其他位再使用

网友B:
有类似功能 他的CIO W 本身就是以字的形式来的。 读取整个字信息就能知道对应位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