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5):
步进电机带动的分割器,每次都向一个方向转动。
最近出现电机反转,怀疑是方向信号受到到了干扰。
现在将方向信号拆除后,电机还是偶尔出现反转的现象。
求教一下各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A:
可能驱动器自身故障,置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也可能是电机电缆问题

网友C:
信号的问题,把原点信号改一下

网友D:
如果按楼上几位的还是解决不了,考虑下是不是电机力矩设计小了
zsh340

网友E:
只要没有给反转的脉冲,只有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问题了,还有,怎么会用步进电机去带动分割器呢?分割器的起转扭力一般很大的.我们都是用普通电机带分割器.

网友F:
考虑信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没有给反转的脉冲,只有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问题了,还有,怎么会用步进电机去带动分割器呢?分割器的起转扭力一般很大的.我们都是用普通电机带分割器.

机械这样设计的,可能是步进电机会小一点,更好安装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多谢大家。
我试试

网友G:
把负载断开试试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H:
还有一个电源...

网友I:
分割器 都朝一个方向工作的   你把 方向线  拆了 不就好了吗

网友J:
都用到分割器了为什么还用步进呢
用普通电机就可以的,步进电机会小一点,更好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