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V16操作问题

楼主(2021-04-15):
各位大神,我装的博图V16版本,在触摸屏创建按钮或者开关的时候没有背景透明的选项,只能选择背景颜色,是哪里设置没有设置好吗?

楼主:
你的也是V16的吗
,

网友A:
对,升级到最新版

楼主:
我也升级到最新版了,还是没有图案填充的选项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升级到最新版了,还是没有图案填充的选项哦
可能和你选用的屏有关。比如KP300PN之类的就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C:
YOU有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