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电源
爱上对方过后

楼主(2021-04-16):
三菱fx1s电源板坏了,怎么外接电源替换

网友A:
FX1S FX1N 电源坏,一般是220V转24V这里坏。
可以临时倒过来用24V供电,勉强用用
L N 不接线
COM 接 开关电源0V
24+ 接 开关电源24+

网友B:
有电源板 替换下也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fx1s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