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6):
LD  M0   【PLSR  K30000   K20000  K500   Y0】,直接下载到PLC中去监控导通M0,为什么看不到Y0置位ON?

网友A:
试着把视图放小
huiyang

网友B:
看不见多正常

网友C:
PLSR  K30000   K20000  K500   Y0
Y0 输出是K30000频率的方波,软件是没法显示的,普遍厂商软件也不会做次功能,建议根据D8140来查看是否脉冲有输出

网友D:
曾经我也困惑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我也困惑过这个问题

大佬给解释一下。是不是软件无法直接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SR  K30000   K20000  K500   Y0
Y0 输出是K30000频率的方波,软件是没法显示的,普遍厂商软件也不会做次功能,建议根据D8140来查看是否脉冲有输出

我直接下载到PLC里监控也不运行,YO没输出

楼主:
没有用M8029复位M0.....

网友E:
看到右上角的问号了吗,所有的脉冲高速指令都是仿真不了的,因为仿真本身是个软件,你让它一秒钟发一万个脉冲它发不了,包括和脉冲有关的的特殊软元件你都看不到动作。注意仿真的扫描周期是100毫秒,只用实体PLC才可以,明确的说灌进实体PLC后Y0会高速连续发亮,你看不到闪烁,因为太快了

网友F:
哈哈,有点意思

网友G:
8楼讲的非常好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