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6):
如图  上机调试的时候 发现5U的报警器F 当第一次触发以后  复位掉后 即使触发条件满足也不会触发报警  第一次用三菱5U的
还发现一个问题 关于M29的问题 用这个继电器后面加延时总是有自己复位的情况  自己持续了0.2~0.3秒自己就把自己复位了(有时会在0.2秒前 有时会在0.2秒多点 不会超过0.3的样子)  复位条件没有触发  当时程序换成其他的就可以了  目前发现FX5和3GA有这个现象 第一次用三菱PLC

网友A:
F报警器刚开始我也用过,不好用是真的。还是用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报警器刚开始我也用过,不好用是真的。还是用M吧

好吧  我也是第一次用 后面还是安稳点用M点吧
=

网友B:
一直用三菱的Q系列和5U系列,报警基本都是用F的 没发现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三菱的Q系列和5U系列,报警基本都是用F的 没发现有问题啊

SM62这个特殊的继电器怎么使用的 或者触发机制方便说一下吗?
QQ:389097681

网友C:
引用 楼主:

SM62这个特殊的继电器怎么使用的 或者触发机制方便说一下吗?

SM62 报警器 OFF:未检测出 ON:检测出(有一个及以上的报警SM62:ON)

网友D:
引用楼主wangnaizhi于2021-04-16 10:45发表的 FX5U的报警器特殊继电器SM62 :
如图  上机调试的时候 发现5U的报警器F 当第一次触发以后  复位掉后 即使触发条件满足也不会触发报警  第一次用三菱5U的
还发现一个问题 关于M29的问题 用这个继电器后面加延时总是有自己复位的情况  自己持续了0.2~0.3秒自己就把自己复位了(有时会在0.2秒前 有时会在0.2秒多点 不会超过0.3的样子)  复位条件没有触发  当时程序换成其他的就可以了  目前发现FX5和3GA有这个现象 第一次用三菱PLC

用法不完美!看下ANS 和ANRP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