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论坛高人指点一下松下伺服问题!

楼主(2021-04-16):
松下伺服有A4至目前的A6系列。
是否可以如此认为?比如:A4系列有一代产品和二代产品?A5系列同样有一代产品和二代产品?A6系列同样有一代产品和二代产品?
其中A4二代驱动器可以兼容A5一代的伺服电机?而A5二代驱动器可以兼容兼容A6一代的伺服电机??
感觉松下的伺服型号区分比任何一款伺服多复杂!!脉冲信号线需做好几种,晕!!!

网友A:
统一用最新系列的伺服吧,比如A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一用最新系列的伺服吧,比如A6
统一不了!因为设备上使用的产品系列比较多!搞不灵清!!!!就松下这家伙最烦!

网友B:
A4见过有新有旧A5见过A6用过,至于兼不兼容不知道。反正坏了A4A5全部换成A6,由于当时都是位置控制模块控制,所以线可以直接用

网友C:
A4、A5、A6的脉冲控制线是一样,可以直接替换驱动器,不用改接线。
A6的编码器线是9PIN,A4和A5的编码器线是6PIN。
至少马达替换,我试过A6的驱动器可以用A5的马达,这就是为什么A6的编码器线是9PIN,是让人造成一种误会,想用A6驱动器都要新买A6马达。

网友D:
编码器线不同的,以前圆的马达,和现在的马达差别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