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6):
我现在手头上测试一个松下PLC(FP-X C30)控制一个松下伺服(A6),伺服X4中接线是用脉冲加方向方式(1、2、7接+24V,4和6接脉冲和方向,29脚没接,就将29脚改成常闭)。参数设置中,将PAR007设置成3(脉冲+符号),伺服不会动,如果把它改回到原始1(正反脉冲),电机会转动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不转,我现在还没找到不能正常运行的原因,麻烦高手们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41脚接上0V,Pr007=3

楼主:
请问,如果要用脉冲+方向控制,41脚一定要接0V,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要用脉冲+方向控制,41脚一定要接0V,是吗?

肯定要接,你没接0V,只接了一个+24V,那来的电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接,你没接0V,只接了一个+24V,那来的电源回路????

收到,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去用

早上我将41角接上0V了,就是没像你这种接上13、19、36、37,参数PR007=3,PR008为默认,但是还是不能运行,是因为没接那几根的问题还是其他?

网友C:
其他几只脚需要并起来,看来有图也不好使哦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