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21-04-16):
执行到S501后 S501可以自动复位,但是M301不会取反

爱家爱china

楼主:
这样才能执行,,,,有意思

网友A:
1、有使用M301的线圈吗?
2、线圈是如何保持的?
3、还有其他的条件在驱动线圈吗?
说的明白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使用M301的线圈吗?
2、线圈是如何保持的?
3、还有其他的条件在驱动线圈吗?
说的明白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M301是单独拿出来的,M区只用到M70,所以M300不可能双线圈

网友B:
引用楼主爱家爱china于2021-04-16 16:49发表的 信捷的谁告诉我为什么ALT M301不执行 :
执行到S501后 S501可以自动复位,但是M301不会取反

是M120条件满足的情况吧,部分版本的就是这样
当跳转条件满足的时候,就不执行当前S状态内的梯图了,直接跳转到下一个S
以前也遇到过,头疼了好久,编程注意下就好了,后面新版本的好像有修改这个问题,条件满足也会多运行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