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6):
如标题,我这有1台FX3G,差了一张FX3U-ENEN-ADP的网路模块,想利用它與GT2505-VTBD連線,但不知为何就是无法连接起来...下面是我设置的参数,还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图2下面站号改一下试试
  • 下载积分:+1(azqw90402) 真诚感谢!找到了,只要网 ..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你好,有照你说的把站号改成别的数字,但仍然是不会通....

网友B:
    你GOT自己的IP地址设置了吗?
    所有的子网掩码都填写上试试

  • 下载积分:+1(azqw9040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GOT自己的IP地址设置了吗?
    所有的子网掩码都填写上试试

    你好,你是说这里吗,got自己的ip我也有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下面站号改一下试试

    找到了,只要网路号与站号不同就行了 之前不行是因为设定没储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