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带两台D700变频器 用变频器通信 怎么不能两台一起动啊???

楼主(2021-04-16):
FX5U-32MT/ES
485串口设置: 协议格式 变频器协议
数据长度 7bit 偶校验 停止位1位 波特率19200
D700变频器 参数设置与之对应上了 而且两台都已经与PLC连上 但是不能用IVDR指令同时让两台变频器启动 连着顺序写两条IVDR后不是变频器报警就是PLC报警 已经晕了 请路过的高手赐教。。。。。。
目的简单 只想通过变频器是两台电机正反转 有时同时转 有时一台转 可以的话 也可以调整频率
下载积分:+1(刘建伟) 真诚感谢!
▄︻┳═一 - - - - - -

网友A:
你是同时接通两个指令么?用第一台的IVDR指令的正常结束位,接通第二台的IVDR指令,这样应该不会报警吧????

楼主:
开始确如您所说,是这样的
后来看了手册上的改了些 , 是这样的
试了好一阵都不行,手册上的样例程序写的太多了, 我也不要那些功能。。。。。。
不知道您这有合适的样例不?
▄︻┳═一 - - - - - -

网友B:
用轮询的方式,再把M201...240换成M8029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