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 怎么修改波特率?

楼主(2021-04-17):
如题,使用欧姆龙PLC CJ2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讯,PLC,设置中,修改串口为定制,波特率115200,格式7,2,E, 模式Host LInk,威纶通将通讯com1设置为115200 E,7,2.可是就是连接不上,如果PLC使用默认的9600,1,7,2,E,威纶通用默认9600,E,7,2就能正常通讯。是我哪里设置不正确吗?

楼主:
是不是模式要用toolbus才行?
bnnyygy

网友A:
改了参数 PLC需要重新断电启动

网友B:
设置应该是没有下载进去 修改后 下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