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两台电机同步运行其中一台电机坏了

楼主(2021-04-17):
两台电机由接触器控制同步运行其中一台电机坏了,找到一台功率一样就是转速相差10圈,换上之后能用吗?
不断的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A:
同步要求低 没有问题 直接干

网友B:
你这样的控制,要就不高,直接搞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