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8):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把D0的低8位放入D2的高8位,把D1的低8位放入D2的低8位,该用什么指令?
小侯

网友A:
1、SWAP 高低字節互換,直接互換高低位

2、ROR、ROL循環左右移位方式,將8位bit狀態左右移動

3、使用MOV搬移到M點後再搬移

4、WTOB字節數據份離後再用BTOW字節合併組合起來
應該還有其他方式可以達成這個效果
QQ:389097681

网友B:
描述:不要管我我注释,我在写其他的程序的注释
两条指令就可以搞定了
小侯

网友A:
抱歉,我好像看錯了
D0的低8位放入D2的高8位
D1的低8位放入D2的低8位
我還以為是D0高低位交換存到D2

楼主:
是的,只取D0/D1的低8位( 高八位无数据),然后再合并放入D2。
不过还是感谢大虾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