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 ,采用MODBUS RTU通信来采集远传水表数据请教

楼主(2021-04-19):
各位高手好!我现在有个工程遇到点技术难题,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具体情况如下:
设备配置采用三菱FX5UPLC来采集多台的远传水表数据,在用户手册[MODBUS通信篇]里面,指令:FNC 276 ADPRW[S,S1,S2,S3,S4,D]里面,S是从站本站号,S1是功能代码,S2是MODBUS地址,S3是访问数据地址点数,S4存储数据点数,D是存储起始地址。
这里面从站本站号是什么意思?我的水表地址是放在S里面?还是S2里面?这点我没搞明白,请指点这两个的区别。

网友A:
plc肯定是主站,站号默认是0,从站的站号是可以在水表上设置的,你设置多少S就写多少。
S2是modus地址,这个在从站里面也有对应的数据地址,你看看它的说明书。
站号相当于楼房的第几栋,modbus地址相当于门牌号。
比如你要找人,6栋308号 ,6就是站号,308就是modbus地址,这样你才能找到人

楼主:
感谢!那我理解一下,看是否对。水表的地址放在S里面,水表的参数地址放在S2里面,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