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0):
   我这个控制柜是个消防泵控制柜,比较关键,很纠结要不要加急停按钮,不要急停感觉有欠缺,不能急停。加急停要不要输入PLC,不输人PLC是直接断PLC电源还是控制电源,接入PLC程序怎么个控制法?是不是接入PLC后,急停拍下去后,只是让输出点不输出就行,还是直接把所有的控制电源彻底断掉,比较彻底?大家有做过消防控制柜或者相关的柜子的急停都是怎么做的?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了控制柜比较关键 还是加急停吧! 功能以客户需求为准,常规的也就是断电源。
但这个涉及到消防,怕别人误操作,导致无法操作,出事就麻烦了

网友B:
安全是有标准的.

急停要使系统进入安全状态,所以要先定义什么叫安全状态,对于一般生产设备来说,基本的安全状态就是指系统中所有的运动部件停止,动力按要求切断(包括动力电和动力气),生产暂停,不会对系统状态进行进一步改变.

你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你本身就是安全设备,可能还要进一步做分级处理(自身威胁等级,外部威胁等级),而且还要有测试功能.

至于PLC肯定是要有输入的,否则PLC逻辑咋写,真正的问题是安全回路是输出是否包含PLC,一般高要求的场合是有安全继电器的,要求主要的威胁来源通过安全继电器接入安全回路,PLC挂掉没事安全继电器负责整个系统的安全.

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去各家做安全产品的厂商官网上找些资料看看,基本大同小异.真正自己做的时候可以借鉴标准安全系统的思路然后降低一些器件的指标,自己评估一下安全性能等级,比如标准的安全继电器基本上都是PLe级别的,但是外围和配线怎么匹配这个级别都是有标准的,不按标准来,再安全的器件也是白搭.

参考:https://www.keyence.com.cn/ss/products/safetyknowledge/performance/level/
这个就是消防控制柜的,看了下,也没有类似的标准,但不知道怎么操作比较好

网友C:
我们设备是有两种急停: EMO 按下此开关,设备主交流接触器断电,主电源将被切断,整机断电
EMS 按下此开关,设备马达和伺服电机动作将紧急停止,程序中卡控
感觉用不到你们这么细致,但目前就是比较纠结这个急停通常是停PLC输出点还是直接断PLC,触摸屏电源。那种常用

网友D:
急停要加,至于是怎么控制,看客户要求,沟通一下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E:
听客户的吧!我们汽车厂严格区分就是“急停”和“暂停”的关系。
你要是起名字叫紧急停止按钮,就把这个常闭点接入主控制回路,按下后,断主电路,设备肯定动不了。不解开也启动不起来。这样最大概率保证人员和设备安全。
你要是叫暂停按钮,就把他接入PLC,靠逻辑控制切断输出点,并且报警,来提示操作者。当然解除的前提条件肯定要有解除按钮和一些钥匙开关,也就是说有权限的人才能解除,并恢复设备,以保证人员和设备再次启动不会造成二次伤害。
理解上面含义,好好跟客户沟通一下,看看消防处理这块有什么特殊要求,根据要求对应就是了。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