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0):
  目前有个消防泵控制柜,系统控制用到了西门子PLC,分为就地和远程,远程好处理,通过PLC启动,现在就是纠结的是手动怎么控制,手动启动信号要不要进入PLC?因为是消防泵控制,是星三角启动,手动启动不进入PLC的话,就要加时间继电器。进入PLC可以用PLC里面的时间继电器比较方便 ,现在的问题是担心PLC如果出现故障或者DC24电源出故障,整个系统手动自动都不能使用。到底手动要不要进入PLC控制,那种比较好点,进入和不进入还要什么优缺点,大家帮忙分析下,或者有类似图纸参考下更好!非常感谢!!

网友A:
手动做两套启动。主要是PLC,PLC出问题走时间继电器,用一个转换开关控制,自动和手动互锁。
主要是手动控制要不要进入PLC,不进PLC怎么个控制法,进PLC怎么区分本地触摸屏手动和远程启动。

网友B:
直接进PLC控制,现在的PLC稳定的很!
瞎想一堆,看着都累!
真想万无一失,做2套消防系统,一用一备,就算坏了1套,还有1套
还纠结不?
现在就算PLC没有问题,就近24V电源有问题,也导致系统崩溃用不成
huiyang

网友C:
你怎么不担心工厂停电了?  你是不是还要给他装个备用发电机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手动做两套启动。主要是PLC,PLC出问题走时间继电器,用一个转换开关控制,自动和手动互锁。

用PLC做一个上电运行,带一个继电器,常闭触点做为手动的转换,PLC没问题时,用PLC启动,PLC故障,常闭闭合,手动启动
  • 下载积分:+1(大豪哥)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果工作环境潮湿,手动就不进PLC。

网友E:
    楼主说了一大堆废话,讨论没啥鸟意义,都停电了,启动个锤子
    plc
    zsh340

网友F:
    引用楼主sunlight54于2021-04-20 10:07发表的 关于水泵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的方法 :
      目前有个消防泵控制柜,系统控制用到了西门子PLC,分为就地和远程,远程好处理,通过PLC启动,现在就是纠结的是手动怎么控制,手动启动信号要不要进入PLC?因为是消防泵控制,是星三角启动,手动启动不进入PLC的话,就要加时间继电器。进入PLC可以用PLC里面的时间继电器比较方便 ,现在的问题是担心PLC如果出现故障或者DC24电源出故障,整个系统手动自动都不能使用。到底手动要不要进入PLC控制,那种比较好点,进入和不进入还要什么优缺点,大家帮忙分析下,或者有类似图纸参考下更好!非常感谢!!

    手动控制与PLC无关,是单独的启停消防泵,所以手动星三角启动一样的要用时间继电器。但自动控制的信号要给PLC,手动的信号不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