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打开后提示自动许可证管理器存在问题

楼主(2021-04-20):
step7装完后提示自动许可证管理器存在问题,有大神知道怎么处理么?
百度了一下午也没找到能解决的方法
只能过来寻找大神指导了

网友A:
应该没有安装授权软件吧

网友B:
再看一下授权,还有就是你用管理员方式启动,不要直接双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