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0):
M202这条程序是为什造成M202跳闪,plc未接接线。

网友A:
只看这里是看不出来什么的,只能估计是不是双线圈了。
爱家爱china

网友B:
程序不能这么写的,你这语法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这里是看不出来什么的,只能估计是不是双线圈了。

是双线圄的,另一条里M202应该是常通,但也在跳闪,这条我看不明白

网友C:
有的时候是plc的逻辑处理问题,不是原厂人员很难理解,所以有条件一般上大品牌的plc,省的为软件缺陷填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双线圄的,另一条里M202应该是常通,但也在跳闪,这条我看不明白

都双线圈还什么看不明白的!

楼主:
我看错了,另一条内是复位m202

楼主:
不是双线圈,是两复位

网友D:
什么意思是两复位,你又 没有用到置位指令,为什么要复位呢,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E:
慢慢摸索,信捷是有点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