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心中

楼主(2021-04-21):
如图 这款PLC原机是电源坏 不通电 修好后通电 当把开关由STOP拔到SUN运行时 有个OUT24指示灯常亮 这个属于正常吗?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爱在心中

楼主:
上传照片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网友A:
程序决定的,开关打到stop不亮就是正常的

网友B:
用电脑清空程式,输出指示灯不亮是正常。

网友C:
程序决定的
输出的条件已到
像我之前也有开关条件是常闭就会输出(控制马达)
这时候只有送电PLC
也会只亮输出

网友D:
这是内部程序决定的,和PLC硬件无关
爱在心中

楼主:
我以为有问题呢 原来是PLC的程序所设定 属于正常 谢谢各位老师说解答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网友E:
EN,坏的概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