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FX5U的软元件在线监视表中,没有格式的转换?

楼主(2021-04-21):
FX3U中的软元件在线监视表中,格式可以灵活的选择,如16位、32位、二进制、浮点数,监控很方便,但FX5U中却没有这个选项,都是以16位形式显示,比如想以32位浮点数形式监看如D3000,没办法这样,很奇怪怎么会这样。

网友A:
视图——折叠窗口——监看 我一般用这个看
QQ:389097681

网友B:
请问这个界面是怎么出来的?
引用 网友C:

网友D:
试图-显示格式详细设置

楼主:
操作起来是没有3U的方便
QQ:389097681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左上角小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