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2):
如题,不用温控表,想用PLC编写程度来控制阀门的开度,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要不超5到6度,要不低5到6度,理想是±2度,有没有相关的程序样例提供参考一下,最好是FX的或200的

网友A:
有反馈阀门的开度的信号吗???只有全开或全关两个限位??

楼主:
没有开度信号,只有2个限位开天,quote]引用第1楼kyy80于2021-04-22 10:35发表的  :
有反馈阀门的开度的信号吗???只有全开或全关两个限位??

网友A:
没有阀门开度信号那就用执行关到全开的时间作为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阀门开度信号那就用执行关到全开的时间作为反馈。。。
您好!打比方阀门关到全开要10秒钟,哪怎么利用这个时间作为反馈?能麻烦您详细说明一下吗,现在的机器每个烘箱都是用导热油经过散热器升温的,机器是番新,电路程序是外面的人后改的,打比方,设定190,温度总是偏低或偏高,

楼主:
我看过程序只是用简单的比较指令来控制阀门的关和开,就是设定190,温度到190后阀门动作,但是往往等阀门动作完了就超温,有时候超10来度,不够温也是这样,控制方式就是阀门大部分时间要不全开,要不全关,所以温度很不稳定,不像用温控表那样有预判性,接近设定温度阀门一点一点的关闭,不知用什么方法编写程序来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B:
引用楼主ljj041986于2021-04-22 08:51发表的 求助定型机烘箱温度控制PLC程序 :
如题,不用温控表,想用PLC编写程度来控制阀门的开度,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要不超5到6度,要不低5到6度,理想是±2度,有没有相关的程序样例提供参考一下,最好是FX的或200的

首先,没有明确你有什么硬件?电动阀?还是伺服阀?从你的描述看,用PLC控制阀门开度,是阀门打开度不准确,还是温度控制不准?如果用PLC驱动阀门开关来控制流过管路液体或汽体达到较高温控精度,用开关量控制是不可能的,要用到PID算法。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的确需要用到模拟量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没有明确你有什么硬件?电动阀?还是伺服阀?从你的描述看,用PLC控制阀门开度,是阀门打开度不准确,还是温度控制不准?如果用PLC驱动阀门开关来控制流过管路液体或汽体达到较高温控精度,用开关量控制是不可能的,要用到PID算法。

你好!纺织行业的拉幅定型机,是一种电动三通阀,没有信号反馈的,只用开关量控制1个小电机正反转来控制阀门的开度,让管道里的高温液体进入烘箱的散热器来获取工艺所需的温度,具体是PLC接收烘箱的实际温度信号,再与触摸屏设定的工艺温度为参考值,再经过PLC程度运算,输出开关量控制阀门接通时间的长短与开度,让高温液体进入箱里的流量大小来控制温度高低,等实际温度开始接近设定温度,PLC开始输出让阀门一点点的开或关,不能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相等了阀门才开始动作那就晚了,过程需要预性,PLC程序能不能达到这种控制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纺织行业的拉幅定型机,是一种电动三通阀,没有信号反馈的,只用开关量控制1个小电机正反转来控制阀门的开度,让管道里的高温液体进入烘箱的散热器来获取工艺所需的温度,具体是PLC接收烘箱的实际温度信号,再与触摸屏设定的工艺温度为参考值,再经过PLC程度运算,输出开关量控制阀门接通时间的长短与开度,让高温液体进入箱里的流量大小来控制温度高低,等实际温度开始接近设定温度,PLC开始输出让阀门一点点的开或关,不能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相等了阀门才开始动作那就晚了,过程需要预性,PLC程序能不能达到这种控制要求
过程需要预判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程需要预判性

电镀行业的水槽温控就类似你这种方法,用的也是电动阀,不过人家用温控器,精度可达0.1度,要用PID功能,你若用PLC控制不能用简单的比较,用PID算法就可以。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行业的水槽温控就类似你这种方法,用的也是电动阀,不过人家用温控器,精度可达0.1度,要用PID功能,你若用PLC控制不能用简单的比较,用PID算法就可以。
您好,机器有10箱,每个箱单独控温的,用三菱打比方我知用PID可以做个温控程序,如加热水温,就1个开关量输出控制就行,但怎样转换成2个开关输出信号,一个控制阀门开,一个关,有样例提供一下吗?学习学习!

网友D:
博途有这种控制阀门开度的PID功能块

网友E(2022-07-05):
程序有的

网友F:
至少要上S7-1200的了!播图入门级的PLC!

网友F:
温度控制要精准,没PID怎么行呢!开关量控制还是算了吧!阀门也得带定位器的比例阀才行!

网友G:
看一下温度帖子,PID温度控制,带程序的,有好几个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18074.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13133.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124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