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20和SMART700屏通讯中断问题

楼主(2021-04-22):
采用3针和8针接线,刚开始通讯正常,用个一两天,就偶尔出现中断问题,屏幕操作无反应,有时还出现###号,断电重启后,这是什么情况?各位大佬。

网友A:
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这偶尔出现中断,换另一根屏蔽线也不行,最后换成网线走以太网才解决问题,就是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地址重复

网友C:
线不行,波特率降低试试